485总线端接电阻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09-02-26):
(无正文)

楼主:
谢谢2楼,如图

你讲的可能是极性偏置电阻,如图中的R8,R9。R10是终端电阻,我看公司其他人用的是1/8w的。但是485标准上说最好用1/4W以上的。所以想知道该电阻的功率是如何确定的。望前辈指点。

由于刚接触485通信系统,对里面很多概念不是很了解。比如,485驱动器的驱动电流问题。我看到一个收发器只写了空载时的电源消耗电流是9mA,没写满载的消耗电流。不过在发送器的指标里写了一个发送器的最大驱动电流是110mA。所以不知道该收发器最大消耗多少电流。

网友A:
这个电阻与频率和脉冲宽度有关

但具体计算原则,一直没有见过。

一般情况下,电容C14是不需要的。要了它,主要是考虑减小偏置电阻电耗,特别是避免上拉下拉电阻对驱动器负载能力的需求,以让其驱动更加有效(无/减少无功驱动)。

网友A:
节点不多的情况下

不要电容

楼主:
请问一般的485驱动器最大消耗电流是多少啊?

5V的。

网友B:
晕了

终端电阻怎么那么大???
标准的是100欧,直流连接

网友A:
不妨自己计算一下

网友C(2010-12-08):
1206的电阻(1/4W)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