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电路,请教Q2是怎样工作的,还是有点不明白?

楼主(2009-02-27):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5537的功能

不过,应该是通过改变5537的电阻从而改变在R7上的分压,从而使Q2开启或关闭,从而改变输出的状态。

网友B:
这不是最简单的三极管放大电路嘛

电子技术的教科书上就讲这个放大电路开始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