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IC可以测试电路中的电压发生变化?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楼主:

我现在的设想时这样的``在电路里面有一个激光传感器和一个电阻串联,当激光传感器接收到激光和没接收到激光,那2个状态肯定电压会有变化,用什么芯片可以测出这2个状态呢?

网友A:
简单地说: 微分电路

是专门检测变化的

网友B:
是只判断有无激光 还是要读激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