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N线为什么用双绞线?

楼主(2009-03-05):
(无正文)

网友A:
不仅仅CAN,很多信号线都是双绞线

好像有一点是可以抵消空间电磁场的干扰。

网友B:
其实,CAN网络我也一直没得看过

因此,回答这个问题也没招。

表面上CAN是差分传输,可是确实又不是通常理解的那么回事。

网友C:
RE

不一定只用在差分上。

双绞线是把2条导线配成共模电感抑制共模电流的。

但CAN是做隔离的,基本没共模电流。

网友D:
为了提高原来的网络

减少工程量

网友B:
楼上,何来此言?

网友E:
抑制共模干扰,你自己分析一下

网友F:
抵消空间电磁场的干扰

抵消空间电磁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