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输入光藕隔离用什么型号,电路怎么接

楼主(2009-03-09):
(无正文)

网友A:
要求速度?

不要求的话什么光藕都行

网友B:
光隔的输入是电流型的

网友C(2009-09-03):
没速度要求时什么光耦都可以,只要在光耦的输入处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D:
用光耦来隔离,提供端口的耐压保护作用。也可考虑增加保护器件压敏电阻,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