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桥式PWM变换电路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9-03-12):
小弟俺是一名学生,初初接触单片机和电机控制,最近在做一个课程设计,要求用单片机控制两个24V/3A直流电动机,其中一个要求可正反转,另一个仅要求正转和可制动,目前决定采用以下PWM变换电路,由于知识有限,经验太少,尚有不少未明问题

问题:
1.在H桥中,要利用单片机过来的两个信号同时触发对角线上的两个管子,应如何驱动?若对角两管控制脚直接连在一起是否存在"不可共地"问题,具体应如何接**
2.在不可逆电路中又应如何触发?
3.光耦与各开关管应如何选择?
4.不可逆电路中的电容C应如何选择?可逆电路中是否需要接入电容?

楼主:

只用两个信号怎么接法才能让对角线上的两个管子同时开通(关断)?
直接将对角线上两管的控制极接一块触发不了吧?

楼主:

图...................

网友A:
RE

“其中一个要求可正反转,另一个仅要求正转和可制动”
这个不需要PWM。

PWM是用来调速和做速度闭环的,控制上用的。

为了学习的话可以整个H桥的集成芯片玩一玩,比如STK6877什么的。

用分离元件搭H桥驱动,即使有参考电路的话调试起来也很麻烦。

“1.在H桥中,要利用单片机过来的两个信号同时触发对角线上的两个管子,应如何驱动?若对角两管控制脚直接连在一起是否存在"不可共地"问题,具体应如何接** ”

做课程设计接在一起的话没有问题。

但老的产品上一般用1:1:1隔离变压器做。开关电源的双管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一般用集成模块了。

“3.光耦与各开关管应如何选择?”
光耦主要和频率有关系,一般的光耦都行。功率MOS注意下截止耐压,和最大导通
电流就成,可以看下IRF的选型手册。

另外的2个问题我不懂。

网友B:
一线做使能,另一做正反

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