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遥控的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09-03-14):
遥控:封闭金属箱中的设备。
箱无外接天线
1,红外不行---无接收口。
2,无线---被屏蔽了
晕!
期待高手指教。。。。。。

网友A:
多远的距离?

大功率喇叭,声控啊

网友B:
铝饭盒里的接收器,1米等于10米

意即500米的发射机,用铝饭盒里的接收器收,只有50米了.

网友C:
用超声波或机械振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