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S485通讯线怎么做?

楼主(2009-03-19):
怎样做PLC与变频器通讯的RS485通讯线?最好有图,因需要手工制作,所以希望大家提供一个明确的制作方法。在此谢谢大家了!可发送到我的邮箱,做具体说明。

网友A:
买现成的双绞线不就行了

楼主:

因为要做毕设,要求自己做,刚好也想做做看,所以请教一下各位大师!

网友B: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PLC和什么变频器了?

那要看你用的是什么PLC和什么变频器了?具体的产品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网友C:
把一根做标示就行

分别出A B ,不要接反。

网友D:
找对位置

两根线的位置不反就行了

网友E:
很明确啊

双绞线,不过要注意阻抗必须是75Ω的,通用。

楼主:

是西门子的PLC和变频器!

网友F:
和232差不多吧

网友G:
初学者

用普通的行,但从它的效果来看,专业的更准确,不会有太大的误差·~!

网友H(2009-08-13):
最好用1平方的双绞屏蔽线,

网友I:
毕业设计让你做双绞线,亏你们老师想的出来。变频器对周围的电磁干扰本来就强,也不是危言耸听。实际应用中都用专用的屏蔽电缆,包括接头都是专用的。要不然通讯会忽弄死人的。

网友J:
RS-485接口的须考虑的抗干扰防雷方案 (www.szlangtuo.com )

网友K:
买根网线就可以了

网友L:
485有两线和四线之分,接法不一样。最好用带屏蔽的双绞线,阻抗在100欧姆左右。我一般用的是120欧姆的。

网友M:
2根線 ,接反了也沒有關系。再反過來就是了。

网友N:
高速、长线传输还须专用电缆: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6295

网友N:
双绞线,不过要注意阻抗必须是75Ω的,通用。
引用 网友E:

RS485电缆的特性阻抗一般为120Ω!

网友N:
回复 网友H:
阻抗匹配是关键!

网友N:
回复 网友K:
短距离的,可以临时使用网线。

网友N:
485有两线和四线之分,接法不一样。最好用带屏蔽的双绞线,阻抗在100欧姆左右。我一般用的是120欧姆的。
引用 网友L:

有抗低频干扰、防雷、防爆、防鼠要求的场所,建议采用铠装型RS485专用电缆: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网友N:
回复 楼主:
提供RS485专用电缆资料:hdsr178@yahoo.cn

网友O:
9# Netjob 9楼楼主好!!这样省钱!!不行的话要不就没事就那两根线在那自己搓,呵呵,省电费。。请女生帮忙,应该和扎两根的马尾辫差不多吧??要不就去看弄麻花的师傅怎么让面团变为双绞的,呵呵。啦啦啦。。。。

网友P:
485,没那么复杂吧。终端接匹配电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