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RD-12VDC继电器问题

楼主(2009-03-21):
我在电路中用SRD-12VDC小型继电器,通电后常开触点不闭合。为此我只用一个继电器做测试,接通电源后,听到“咔”的声音,测得线圈电压是12V,说明线圈得电。但用万用表仍测得常开触点没闭合。不知为什么,哪位用过啊?谢谢

还能是接线不对吗?继电器底面标识如图示。

网友A:
1,3为线圈,2,4为常闭触电,上电后,2,5闭合。

网友B:
1,3为线圈,2为公共端,2,4为常闭触点,2,5为常开触电。上电后,2,5闭合,2,4断开。

网友C:
没错...

  应该是机械故障,因为你所说的是5脚的小型继电器.它通常会与外壳有点摩擦或是与线圈有卡死. 如果通电电压在75%-120%之间(听到电流声的前提下)就可以下这个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