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毫安的电流用线问题

楼主(2009-03-29):
看到变送器的输出,4-20毫安的输出到二次仪表上的线都是很硬的线,请问都是什么材料的?为什么都要用那种线?用普通的铜导线行不行啊?问题太弱了,请各位达人指点一下吧。。。

网友A:
可能是可以弯曲成特定形状,整齐美观容易查找减少故障

网友B:
用两芯双绞屏蔽电缆

预留升级空间(升级到RS485),可用两芯双绞屏蔽电缆: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导体为多股镀锡铜丝,蓝色本安护套或灰色、黑色普通护套。

网友B:
双绞屏蔽型电缆图片

见:

网友C:
就是一般的铜导线

网友D:
lz,现场的线一般都是四氟的高温线,耐温和抗老化性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