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发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如果原动机动力很大是不是就不必考虑负载不同时带来的电压和频率变化而

调节原动机的转速?

网友A:
关键还是看你并不并网,不并网的话想咋转都行

输出电压反正有励磁电路控制

网友B:
动力大也不一定会转速高。

楼主:
呵呵,谢谢!

谢谢两位的回复

网友C:
原动机动力大于负荷,转速度一定是增加的;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