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绕线机原理

楼主(2009-04-10):
有哪位大虾有CNC绕线机原理的质料提供一些。小弟在此不胜感谢!

楼主:
问几个问题

请问大虾们现在CNC绕线机行业国内做到什么程度了?电机是用伺服电机还是步进电机好,变频调速是用变频器好还是用其他的方案好,驱动要用细分技术吗?单片机控制那块有哪些方案啊?我是想做款绕变压器的CNC的机子,刚涉足这块很多都不清楚,希望大虾们能提好的意见给我,在此感谢大家

网友A:
绕线机也是一个行业

  产品少说也有几百个种类。
  大到巨型电机绕组的绕制,小到1mm直径电机的转子;线径?cm - 0.00?mm,我计算摸索过日本有一种机床价格贵得惊人,0.053mm的线径可以叠绕20层以上不乱线,那个整齐哟,从侧面看回头在一条直线上,而高丽人仿制的绕到最多11层就**了。——计算后发现线径误差,机床驱动误差都必须在1um以下,最好是0.25um!

网友B:
3lou朋友

引用 网友C:
工控论坛 ←返回版面

3楼: 绕线机也是一个行业

  产品少说也有几百个种类。
  大到巨型电机绕组的绕制,小到1mm直径电机的转子;线径?cm - 0.00?mm,我计算摸索过日本有一种机床价格贵得惊人,0.053mm的线径可以叠绕20层以上不乱线,那个整齐哟,从侧面看回头在一条直线上,而高丽人仿制的绕到最多11层就**了。——计算后发现线径误差,机床驱动误差都必须在1um以下,最好是0.25um!

 日本那设备应该配备机器视觉传感器之类感测器才可以做到20层以上不乱线!

网友A:
我也想那么设计肯定行

   但是小日本的就是精密夹具、精密控制、一大堆设定参数,伺服和步进5轴联动搞定的!

网友B:
eeproom 那里的朋友?

我们耶作过5轴的

网友D:
多半要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