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4-20ma电流环的朋友请进,急啊

楼主(2009-04-13):
现在的智能变送器本身是有220v 电压输入,经过变压器降压,稳压后供电给变送器里面的ic.S数据经过处理后由ad421调制成4_20ma 输出,那为什么变送器还要注意低功耗设计?
4-20ma 的双线和控制中心相接后,电流应该是从变送器送到控制中心。
现在看到的资料好像都是说从控制中心通过4-20ma给变送器供电,所以要注意低功耗设计。
请参阅:
http://www.dzsc.com/data/Circuit-8041.html
http://www.symcukf.com/DataSheet/006/007/001/8.pdf
http://bbs.**/Upload/Blog/2008/12/3/e72e4b99-a02a-4499-b266-bd9c2e06830a.pdf

网友A:
没完全理解你的意思

421是通过输入端和输出端电源是可以分开的。
变送器输出的4~20mA是给控制中心的,但是输出的电源也是由控制中心的电源提供的,一般都是24V。

楼主:
麻烦在请教你一下

我现在要做的变送器,里面有mcu,ad,继电器,变压器等都在一块板子上面,通过220v 供电,里面有了5v,3.3v等电源。现在要将取样结果通过4-20ma,输出。
我看了一下ad421的规格,规格书里面都是通过一个调整管等到ad421本身所用的电压5v,3v.or 3.3v,此电压还可以供给其它ic供电。但是我的板子上面本来就有了那个电压,为什么还要通过4-20ma的电流环取电?
如果供电是从控制中心通过4-20ma电流环供电的,那么一旦4-20ma的环线没有接到变送器上面去,那么变送器就没有电了,就不能工作了?

网友A:
看datasheet

看 datasheet上面的应用图,loop power电源就是由控制中心提供,即你产生4~20mA电流送给控制中心。
ad421本省是可以供电的,也可以给你的主板供电,但也可以分开供电。

网友B:
4-20ma信号需要隔离吗?

我这边可以提供4-20ma信号需要隔离的解决方案.
csusrh@163.com

网友C(2012-07-06):
I-7017 4-20mA电流环采集模块、八通道电压电流物理量采集模块I-7017 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八通道4-20mA电流环信号采集模块 特别推广价299元!

更详细的产品信息请访问深圳联脉的官方网站: http://www.link-max.com 或打电话:
深圳:0755-33303080、33300602、18929398684、13316963718
北京: 010-56220856、56259945、15201530746、15313538191

我们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官网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由我们的销售代表主动与您联系
上海领美自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联脉电子有限公司
Link-Max 模拟量远程测控模块,采用业界通用的Modbus RTU协议,美国ADI公司高性能模数转换芯片,日本NEC光电隔离器件,为用户提供多量程、高耐压隔离、远距离、低漂移、宽泛工作温度环境、高性价比、远超同类的智能测控解决方案。
I-7017共有8 路差分输入,模块为16 位分辨率,高达115.2K 的通讯速率,主要用于工业现场或其它分布式数据采集。I-7017采用简单易操作的软件校准,用户可方便地进行零点和满量程校准。
采集模块采用RS485通讯网路,将分散的现场数据点的模拟量经AD变换传输到主机或由PC控制远程主站点。 它具有独特的双看门狗安全设计,即软件看门狗和硬件看门狗组成。模块万一出现程序飞跑时,可瞬间重新开机。
每个采集模块可与主控计算机之间进行软件看门狗互锁,万一主控计算机死机,所有的输出模块就进入预设的安全状态,符合工业的安全要求。
RS485通讯网路如因故障或断线,主控计算机和模块间将无法互锁无法通讯时,也会启动软件看门狗。软件看门狗的设计非常巧妙,使用方便,可大幅增加系统安全性 。
产品主要技术参数
  • 输入端口:8路差动
  • 接线接口:采用外接式10位接线端子,可方便地拆卸连线
  • 输入类型:mA(内部已有高精密100欧电阻,无需外接)
  • 输入范围:4-20mA
  • 输入阻抗:100欧
  • 采样速率:每秒15次
  • 分辨率:16位
  • 带宽:15.75Hz
  • 精确度:±0.02%或更好
  • 零点漂移:20uV/°C
  • 满程量漂移:25ppm/°C
  • CMR@50/60Hz:92dB min
  • 过电压保护:±35V
  • 光电隔离耐压: 3750Vrms
  • 微处理器: 内置带看门狗的22兆CPU,高速可靠,防止死机
  • RS485速率:1200~115200BPS 之间与RS485总线速度自适应,无须设置
  • 参数设置: 波特率、校验和需将INIT端子接地,其他参数实时改变
  • 状态指示灯: 上电自检通过常亮,通信时闪亮
  • 工作温度: -25°C~+75°C
  • 存放温度: -40°C~+85°C
  • 工作湿度:5%~95%,无凝露
  • 外接电源电压: +10~30V
  • 功耗: 1.3W
  • 安装方式: 可选标准DIN 导轨安装或简单固定方式
典型应用
  • 医疗、工矿产品开发
  • 工控教学应用远程通讯
  • 移动数据采集站
  • 智能楼宇控制数据、安防工程等应用系统
  • RS-232/485总线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
I-7016 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16路0-5V或0-10V电压信号采集模块 特别推广价399元!需要采集0-10V或0-5V传感器信号的客户,请不要选择I-7017,那是采集4-20mA电流环信号的,我们另外介绍一款I-7016,具有16个通道,可同时采集16个0-5V或0-10V的传感器信号,目前推广价399元一台,比I-7017更具性价比! I-7018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八路热电偶采集模块 特别推广价499元!
I-7018支持J偶、K偶、T偶、E偶、R偶、S偶、B偶、N偶、C偶的温度采集,全球独创更新更换分度表无需退厂,用户可直接用我们免费送的软件在现场更新更换!您不必顾虑买什么热电偶的I-7018,想测量另一种热电偶,自己刷另一个分度表进去!想怎么测就怎么测!优秀的断偶检测,在没接或断开热电偶电缆时,有专门的状态提示!另有内置报警蜂鸣器,用户可设置温度上下限报警和断偶报警。推广价399元,绝对是同类产品中性价比最高的! 对于要求更高的用户可选择更高档的M-7017、M-7018:M-7017、M-7018除具有I-7017、I-7018的全部功能外,主要区别是具有光电隔离设计,抗干扰性更好,而且是双协议产品,除支持Modbus外,还支持比较直观的ASCII协议(台湾产品中常用到)外观也不同,具体见下图:
定货信息
  • LM-7017 八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 LM-7017F 高速八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 I-7011 非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 I-7012 非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 I-7014 非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 I-7016-xx 16路Modbus协议电压采集模块 xx=电压值 有0.15V 0.5V 1V 5V 10V
  • I-7017 非隔离Modbus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 I-7018-x Modbus协议八通道热电偶采集模块 x=热电偶的分度号
  • M-7017 前后隔离双协议八通道电流环采集模块
  • M-7018-x 前后隔离双协议八通道热电偶采集模块 x=热电偶的分度号
  • I-7021 全隔离Modbus协议单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 I-7022 全隔离Modbus协议双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 I-7024 全隔离Modbus协议四通道电流环输出模块
  • LM-7012 带报警功能的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 LM-7012F 带报警功能的高速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 LM-7012D 带显示带报警功能的单路电压电流多量程模拟量输入远程数据采集模块
  • LM-7017M 带存储功能的8路多量程模拟量输入模块
  • LM-7018 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18BL 带断偶检测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18RC 带RC滤波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18M 带存储功能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18D 带地址开关的8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11 单路模拟量及热电偶(J K T E R S B N C)输入模块
  • LM-7021 单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 LM-7021P 单路16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 LM-7022 双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 LM-7024 四路12位模拟量输出模块
  • I-7041 Modbus RTU协议的14路单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
  • I-7042 Modbus RTU协议的13路3750V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43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44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8路3750V隔离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45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3750V隔离源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50 Modbus RTU协议的7路单端数字量输入/8路NPN管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50A Modbus RTU协议的7路单端数字量输入/8路PNP管集电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51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3750V隔离单端数字量输入模块
  • I-7052 Modbus RTU协议的6路差分2路单端5000V隔离数字量输入模块
  • I-7053 Modbus RTU协议的16路单端非隔离干接点数字量输入模块
  • I-7055 Modbus RTU协议协议的8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8路3750V隔离源极开路数字量输出模块
  • I-7060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模块两路A型(单刀单掷)两路C型(单刀双掷)
  • I-7063 Modbus RTU协议的8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3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
  • I-7065 Modbus RTU协议的4路3750V隔离数字量输入/5路A型(单刀单掷)功率继电器输出模块
  • I-7067 Modbus RTU协议的7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
  • I-7068 Modbus RTU协议的8路A型(单刀单掷)继电器输出模块
  • I-7080 Modbus RTU协议的双通道计数器频率模块

网友D(2012-09-11):
4-20MA分为有源和无源的。你这是有源的,对于如差压之类的变送器,就需要供24V后,才能产生电流了。

网友E(2013-03-31):
引用 网友D:
4-20MA分为有源和无源的。你这是有源的,对于如差压之类的变送器,就需要供24V后,才能产生电流了。 ...

请问电流环的电流是直流还是变直流? 我们做了个电流环,老师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是变直流,控制的是电压留的有效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请问电流环的电流是直流还是变直流? 我们做了个电流环,老师说不行,因为我们的是变直流,控制的是电压留的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