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隔离可控硅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请问各位大侠:
     有谁知到什么型号的光隔离可控硅可以在被控制端直接接上220V的电压啊?我找了一些型号,但一般都只能接到120V左右,不能满足我的要求。
     希望大家能给我一个答案,我很着急啊!!
                                  谢谢啦!!

网友A:
建议你别找了

首先光耦输出端是不可以接交流信号的,再说就算可以也不可能接这么高的电压。所以还是建议你接个继电器转下。

网友B:
MOC3020 MOC3010 ...

楼主:
谢谢大家

我已经找到了。嘿嘿。型号是BTA416X系列哦!电压是600V,电流41A。

网友C:
呵呵,我以前用过很多 BTA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