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白炽灯输出按正旋波变化的光,且频率可调?

楼主(2009-04-16):
   最近做实验需要用到一个白炽灯,要求白炽灯输出的光强按正旋曲线的形式变化,而且正旋波的频率要求可调。我们知道,家用电的电压是220V,50HZ左右的正旋波。所以想用可控硅将50HZ正旋波是变成可调,但是可控硅只能实现开关控制,就是只能截取50HZ波形的某一段。
   不知道坛子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一个朋友的方法

   先用整流将交流整成直流,让后再用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用PWM方式调制成正旋波。

   不知道这个方法可行不,如果可行怎么整流?怎么调制呢?

网友A:
近似

可控硅和其他原件结合只能做到近似正弦波,用单相变频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太难了,最最最重要的是怎么取反馈信号!

网友C:
主要还是频率范围

10~100HZ用成品正弦波输出变频器
更低频率则用PWM

可控硅是错误的选择

网友D:
门都没有

白炽灯输出按正弦变化?

首先,灯丝具有校大的热惰性,叠加了很大的“直流成份”
其次,灯丝瞬时功耗不是正弦规律,而且电阻还有些微变化

要想实现正弦变化的“光”,只有用气体放电灯,用高瞬态的光电器件做取样,与正弦波基装源比较,作闭环控制

网友E:
有可很简单的办法,而且还可以三相可调成三相变频的理想的方法。。。
 你用一个电机拖动另一个电机发电机。。。调节速度就可以了

呵呵,,,,反正不过白炽灯的发光亮度和什么有关系我不知道,你可以这样试试.

不过感觉50HZ以上变化的化,灯是不是感觉有亮度安正弦变化,,是不是要很低的速度才可以啊。。

网友F:
什么用途?

白炽灯的热惯性无法达到目的

网友B:
LZ要的是"按正弦波变化的光",光强与电功率不是线性的!

网友G:
如果频率只有零点几赫可行。

网友B:
LS,你能实现的频率最大是多少?多大功率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