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09-04-20):
大家好 请问如果要控制一个24V 90W的直流电机 要求能正反转和调速 请问用什么驱动芯片好啊? 在网上查了好久没查到 这是我的第一个项目啊 希望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 感激不尽

楼主:
补充

该电机是有刷直流电机

网友A:
去机器人网站找

很多

网友B:
可以选择TI的DSP

TMS320F2407A目前是用的最多的

网友C(2009-06-03):
直流电机调速

你问的是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还是控制芯片?驱动可以查一下LMD18200.控制芯片可选的比较多,ATMEGA16就可以较好实现直流电机的PID调速。

网友D:
晶闸管

晶闸管电瓶车上用的

网友E:
回答

可以看出控制器性能不是要求很高,用不着那么贵的芯片,用硬件电路就可做下来.如果需要,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F(2009-07-17):
控制器性能不是要求很高,用不着那么贵的芯片,

“可以看出控制器性能不是要求很高,用不着那么贵的芯片,用硬件电路就可做下来.如果需要,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那么用单片机好了,18KHz的载波频率,MOSFET用IRF640好了,

网友G(2012-12-10):
可以用***3SP30

网友H:
rohm的可以看看

网友H:
还有allegro的

网友I(2013-01-15):
如果是刚开始接触的话建议还是用PIC单片机,还有专门的PWM波输出模块,专用于直流,异步和无刷电机,比DSP入门容易。学过基本单片机,像有51的基础最好了,可以很快入门。

网友J:
我们公司主控芯片用英飞凌的XC836,感觉还可以

网友K: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L:
人家要驱动芯片,不是控制芯片,可以自己用MOSFET搭,也可以找H全桥芯片,你这个电压电流水平,多的是,看你想用那个价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