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控制步进电机发热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09-04-23):
(无正文)

网友A:
转的不均匀的话,也会容易发热

当然,过载发热是最容易想到的问题

楼主:
调试阶段没有负载

调试阶段没有负载就发热,转动均匀

网友B:
L298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C:
L298用来做做实验还可以

真正实际应用范围很窄

网友D(2009-05-25):
多高的电压?多大的电机?

可以看看A3955。能做8细分

网友E(2010-03-23):
真正实际应用范围很窄

网友B:
推荐个芯片吧,
THB7128,我做了块板子,电机跑的嗷嗷好。
QQ:906436233
找这个哥们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