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在过程控制中的应用经验 指针式仪表

楼主(2009-04-24):
1 电动执行机构运行中振荡原因分析及处理

   过程控制系统投入自动状态经常会 遇到民动执行机构 出现这种振荡现象,振荡的频率也较高。由于这种振荡现象的存在,极易引起磁放大器的故障,此外,由于电动执行机构经常处于振荡状态下运行,严重影响机构的使用寿命。因此,在调节系统中应消除这种振荡,以保证调节系统的正常运行。

   引起 执行机构阀位振荡 的原因较多, 现结合 设计、安装调试及运行的经验,说明引起执行机构振荡的原因及消除的方法。

( 1 )电动、执行 器阀位反馈 小回路振荡,产生振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a) 由于磁放大器的不灵敏区 △ g 太小,磁放大器过于灵敏,使 执行器小回路 无法稳定而生产振荡。

b) 当执行机构失去制动作用而产生 惰走现象 时,也会引起执行机构小回路振荡。

   针对上述引起执行机构振荡的原因,对磁放大器不灵敏 △ g 太小引起振荡,根据运行中的经验,把磁放大器的不灵敏区 △ g 调在 ± 120-140 μ A 时可以消除小回路振荡。对于执行机构失去制动应查出机构失去制动的原因给以排除。

( 2 )由于信号源波动而造成执行机构的振荡。可以在系统设计地,在回路中加入阻尼器环节,也可在管路中加机械滤波缓冲的装置。用机械阻尼的方法减少变送器输出信号的波动,以至消除机构的振荡。

( 3 )由于调节系统参数整定不当而引起系统振荡,使执行机构振荡。

   调节器的参数整定不适合,会引起系统产生不同程度的振荡。对于 单回睡调节 系统,比例带过小、积分时间过短、微分时间和微分增益过大都可能产生系统振荡。对于多回路系统和单回路系统有共性的问题外,还存在着回路之产的相互影响,由于参数整定不合适产生各回路间的共振。

   对于上述原因引起执行机构的振荡,可能在系统整定时合理的选择这些参数,使回路都要保持所要的稳定裕度。

( 4 )由于调节阀门流量特性太陡或阀门运行在小 开度时 ,引起 调节器过调而 使执行机构振荡。当调节阀流量特性太陡时,被调量只需加油站小的偏差就将使被调介质 产生较的变化 ,往往使调节过头,使系统产生振荡。由于调节阀门的特性受工艺条件限制,较难修改时,可以把调节的比例带适当增加,以改善调节品质。

( 5 )由于执行机构 以联杆和 调节阀门闸的联接件的游隙和间隙。所有联接件应按三级精度配合制造。

执行机构的振荡是运行中常见的一种故障现象,直接影响调节品质,其内在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在分析和排队故障原因时,要从系统构成安装调试多方面去分析故障原因,再设法进行消除。

2 解决涡街流量计抗电磁干扰的措施

   涡街流量计 划工作 目前流量计中较为先进的仪表近几年应用较好,该流量计测量精度高,运行可*,安装简便。但涡街流量计在现场使用时,存在干扰的问题,就我厂使用情况来看,电磁干扰是主要的。

( 1 )低频电磁干扰

   对涡街流量计,低频电磁干扰,也就是现场使用时,来自交流电源( 220V , 50Hz ),因为安装时,为了走 线规范 ,往往通过电缆桥架或保护管,这样,就可能使交流电源与信号 线一起 平行走线,干扰信号就会耦合到信号输出线上。

    由电源线到信号之间存在分布电容 C ,颁布电容耦合引起的干扰电压

 由上 式或知 :信号线与电源线相距越近,分布电容 C 越在,干扰电压也就越大;涡街流量计的前置放大器输入阻抗 Rsr 越高,干扰电压也越大,可能产生干扰脉冲信号使二次表计量不准确。由此可见,增 吕 电源线与信号线之间距离,减少分布 民以及 合理选择信号线接地点,就可避免干扰电压对涡街流量计的影响。

( 2 )抗电磁干扰的措施

a) 采用屏蔽线输出信号;

b) 尽量避免与交流电源( 220V , 50Hz )一起敷设

c) 现场安装条件不好,确实分清苦,信号线的屏蔽层务必可*接地;

d) 信号线用金属保护起来固定住,减小振动和冲击,避免引起静电干扰;

e) 涡街流量计的变送器的输入、输出 端保持 干燥清洁;

f) 信号线及涡街流量读报变送器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机、变压器以及其它动力设备。

例如,在我厂有一台涡街流量计二次仪表安装在电气盘上,盘上有高低限报警电铃,报警时对二次仪表计数有很大影响,使其乱跳数。分析原因,是其对二次仪表供电电源部分首先干扰信号,对下级直流输出,产生电泵干扰并对计数部分产生干扰脉冲信号,使其首先乱跳 数现象 。我们在二次表电源部分加一个滤波电路,使其消除电磁干扰,这样使二次表计数正常,保证准确计量。

温州永胜电工仪表有限公司

网友A:
高纯气体、腐蚀性气体减压器

高纯气体、腐蚀性气体减压器---请找上海茸富气压设备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