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用配电变压器的降损节能技术

楼主(2009-04-24):
1 合理选择变压器容量

  变压器运行的经济性,是合理选择变压器容量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分析表明,当变压器的负载损耗Pk等于空载损耗Po时,变压器的功率损耗最小,运行效率最高。对于1000kVA以下的变压器,制造厂设计时一般按负载系数在40%~60%范围内处于经济运行区,即半载状态时运行最经济,处于额定容量的30%以下的轻载或空载状态时经济性极差。而根据农用配电变压器的突出特点,负载率比较低,所以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采用调容量变压器,尽可能使变压器处在经济运行区,是降低变压器损耗的一种方法。

2 选用节能型变压器

  根据国家经贸委电力[2002]112号文通知,S11型卷铁心变压器具有绕制工艺简单、重量轻、体积小、空载损耗比S9降低25%~30%、维护方便、运行费用节省,节能效果明显等优点,比较适合我国农村电网的负荷特性和技术要求,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工程中应积极推广使用这一产品。S9系列10kV的电力变压器是我国目前生产的低损耗产品,其损耗值与S7系列对比,空载损耗可降低10%,负载损耗可降低10%,节能效果较为显著,是目前农网改造的通用产品。而非晶合金铁心变压器是当前损耗最少的节能变压器,空载损耗可比同容量的S9变压器平均下降75%,比S7变压器降低78%,但价格高于S9系列变压器,但两种变压器的价差,可在5~7年内由所降低损耗少付的电费来抵偿,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应优先考虑。

3 适当控制电网运行电压,减少配电变压器空载损耗

  配电变压器总损耗为:

  由上式可以看出,配电变压器固定损耗与配电网运行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由于配电变压器铁损(空载损耗)占总损失的80%,因而在保证末端用户的电压偏移在允许范围内,在农用电低峰要适当降低农网运行电压,在农用高峰期要适当提高农网运行电压。

4 及时调整变压器三相平衡度

  根据规程规定,一般要求配电变压器出口处的电流不平衡度不大于10%,干线及分支线首端的不平衡度不大于20%,中性线的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的25%,这是因为在配电系统中,有的相电流较小,有的相电流接近甚至超过额定电流,这种情况下,不仅影响变压器的安全经济运行,影响供电质量,而且会成倍增加线损。若一条公用配电线路等值电阻为R,通过最大电流为IA=IB=IC=I,则在三相电流平衡时的有功功率损失ΔP=3I2R。在三相电流不平衡时,有负序和零序电流分量,以平衡时的正序电流即I=IA=I1为标准,这时的有功功率损失为:

ε2=I2/I1,ε0=I0/I1,负序和零序电流的不平衡系数。从式中可见,三相电流不平衡程度越大,有功功率损失也越多,所以必须定期地进行三相负荷测定和调整工作,使变压器三相电流力求平衡,尽可能降低线损。

5 应用配电变压器空载自动断路器

  应用配电变压器空载自动断路器,对长期处于空载的农用配电变压器及时停止运行,降低线损也比较明显,例如一台10kV,50kVA的配电变压器的空载损耗为170W,停运一个月可降低的电量损耗为122.4kW·h。

6 结论

  综上所述,根据农用配电变压器的运行特点,通过择优变压器经济运行方式;选用节能型变压器;推广应用单相柱上变压器;适当控制运行电压等节能技术,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农网的电能损耗。

温州永胜电工仪表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