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以及驱动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9-05-03):
最近有个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控制一个容器内的液体的液位保持在一个范围内。这个容器内的液体由外界不断的补充,但是外界的补充的流量是不恒定的,有时快有时慢。之所以用到水泵,是因为这个容器的液体最终要流入一个设备,这个设备对液体的流动阻力有点大,液体自然状态下仅利用重力是无法流过去的,必要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流入,另外,液体的流量应控制在0~10升/分钟之间,所以需要一个水泵来进行增压。为了防止液位超出范围,容器内安放了一个液位传感器,打算使用很多片霍尔开关结合磁性浮子来设计这个液位传感器,如果大家有现成的此类传感器可推荐那更好。

我现在的想法是,想通过控制这个水泵的电机结合液位传感器的反馈来实现液位的跟踪控制。由于自己在电机及其控制方面还是个外行,碰到了很多问题。我通过淘宝买了一个增压泵(见链接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b82d8abd11f38fd66cbef69f75699ba0.jhtml,请别误会我发广告),拆开看了看,发现里面的电机是交流电机,定子和转子完全分开,没有刷子。增压泵的速度只有3档可以调节,而且是外置旋钮调节的。

我有几个问题希望得到高手的指教:

1,这种增压泵的电机可以通过修改控制板来实现速度控制(或者流量控制)吗?
2,50~150瓦的交流电机进行调速控制,电路设计复杂吗?成本如何?一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调速控制?
3,如果使用单片机进行调速控制,对单片机有什么要求?或者说什么样的单片机比较合适?

网友A:
复杂

不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哟!调速比较麻烦,如果精度不是很高,不需要调速的!液位也不必那样麻烦

楼主:
谢谢楼上

其实我最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液位来开关水泵的电机,但是这样会导致下游的设备里面的流体经常断断续续,好像不是很好,我们原本是希望下游设备的流体流过时能保持一定的恒定流量,至少不要变化太大。另外,如果这样经常开关电机,电机能承受吗?

网友B:
买个直流水泵,加PWM,很好用

我买过,四川有家比较便宜;液位嘛,大概测测,分几段,对应几个速度就差不多了。

楼主:
谢谢楼上

我现在已经考虑用直流水泵了。

对电机的控制还是不懂,请问,直流电机都可以用PWM调速吗?

网友C(2009-06-02):
太复杂了

网友D:
1 为了造价低仍用交流电机,到液位高限时用开关打开电机,到液位下限时关闭电机。
2 液位测量可用差压变送器,浮球液位开关等。

网友E:
直流电机调速

我使用过小型的永磁式直流电机PWM调速,单片机选用的是ATMEGA16L。交流电机的调速不太懂,比直流调速复杂。我觉得7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