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相电机可控硅移相触发调速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05-03):
    小弟近日做了几个可控硅移相触发板,用于电机调速。方法很简单,就是移相触发。
    我在一台离心风机上做的实验,效果不错。可是一旦将此电路用在普通的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比如洗衣机用电机,就不能正常调速了。据说,如要用此法,需要给电机外加测速反馈。
  [问题一]我找了一堆文献,其中提到的多数可控硅(包括SCR和TRIAC)调压器均不带测速反馈接口,即便诸如ST,瑞萨等半导体厂商的应用笔记或评估板资料中,也没有涉及到这些内容。我要一台单相异步电机在空载下变速,一定得给电机安个反馈元件吗?为何风机调速就没有问题呢?
  [问题二]使用移相触发调压时,因为存在电压突变,触发板会发出“嗡嗡”的噪声(已查明不是边上的变压器铁芯、也不是负载本身在响),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消除它,或者减弱一些?
  开始制作这个电路时,我使用的是双向可控硅(TRIAC)BTA16,电路直接按ST的应用笔记搭的,就是那个用光耦触发双向可控硅工作,文中也提到这种电路可以用于控制电机等感性负载,但实际上,电机跑起来一颤一颤的,除了最高速以外,其它触发角内的电机转速都不太正常。后来在电机接入端接了个整流桥,把BTA16当单向可控硅使用,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问题三]为何很多应用笔记中成功的双向可控硅案例让我一用就不行了呢?我还仔细测过电机的一些参数,虽说也在那些个文档的要求范围内,不过就是不好用,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Re:Netjob

谢谢
电路的确是够简单的,不过我一时也找不出更好一些的。实际的电路就是用随机相触发的光耦(MOC3020/3021)来触发双向可控硅,辅助电路只有几个用来为光耦和可控硅做缓冲的器件。一开始的电路(抄ST的)的确会让风机振动,怀疑是双向可控硅正反相触发不对称的问题,于是负载后面接了个整流桥,只用双向可控硅的一个象限来控制,风机就不振了。不过换成电机,仍会出现振动的情形,但是,仅在触发角接近90度时出现,两头都没事。
用反馈调速主要是因为设备有稳速的需要,不过调风机倒是可以不用了。
干扰是挺大的,只是有人更关注成本,调速档又要求做得细,就不敢用周波调速,或者干脆用变频器了。

网友A(2009-07-05):
回答楼主几个问题

第一,离心风机应该和洗衣机电机不是一种电机,离心风机为直流电机,而且负载没有什么波动性变化,可以用硬件搭的电路实现调速,波轮洗衣机为单相异步电机,本人专做电机驱动,目前还没有听说哪家成熟方案上有用可控硅调速来调洗衣机单相异步电机的速度,单相异步电机调速是分为几档,和电机设计时绕组有关,可控硅应用于此只起开关作用,调不了速。
第二,调速板在响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多次,一般是由于板上平波电感所致,难以避免。
第三,手册上所有调速电路针对负载没有变化所写,如果负载有变化,手册上电路是不行的,是需要MCU控制来进行PID调节调速,电机上有测速电机来反馈速度,需要闭环调节。可控硅调速一般用于直流电机调速。
以前所有可控硅大厂我都有接触,手头样片超过5k,对这个还算有点了解了

网友B(2010-01-12):
朋友,请教一下整流桥怎么接可以把双向可控硅当单向可控硅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