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问步进电机怎么样分辩几相,2相的用什么IC控制好

楼主(2009-05-05):
2相4线 步进电机 如果是用 51来控制  用 H桥 还要不要 与非门保护电路

ULN2003 能不能用

 符 H桥原理图 网上找的 ~~~

网友A:
一般有二相、三相、五相

一般所说四相其实是二相。有些问题可以多查些相关资料,结合需求才好确认方案。

楼主:
我哪个电机是2相4线的没有中间线~~烦人阿

有什么 控制IC好用阿 ~~~

楼主:
选下 298N吧 46V2A 小玩一下行了的了哈哈

 297 有什么作用  我看一些图 都是和 297一起用的

楼主:
买到了298N了 上边用的二极管是普通整流的还是~~~

用 107 好还是 i4007 就可以了

网友B:
2/4相步进电机的驱动芯片有:

东芝的:
双极性驱动
TA8435    可惜停产了,
TB6560
国内某公司与之合作生产的:
THB6016H
THB6064H
三肯的:
单极性驱动
SLA7064M系列
SLA7026M系列

三洋的

ST的

allegro公司的
...
国内几个小公司的逻辑IC,功放自己做。

网友C:
L298 电机驱动

两相步进电机可以用具有双路H桥的L298驱动,但是要看是否满足功率要求。

网友D(2009-06-20):
2相4线的

我用 allegro公司的 A3977, 支持 8 细分, 感觉效果不错.

以前用 TA8435, 经常莫名其妙地烧了驱动. 现在也停产了.

网友E(2011-06-09):
用 107 好还是 i4007 就可以了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快恢复二极管(如FR107)或速度更高的肖基特二极管,整流二极管(如1N4007)不能用。

网友E:
有什么 控制IC好用阿 ~~~
引用 楼主:

同体积的2相电机性能(如转矩,最高运行频率)比4相电机略好些,但两相电机驱动电路复杂些,需H桥驱动,四相电机驱动电路简单,只需用一般的单管驱动即可。

网友F:
TMC芯片是功能最好的,属于智能芯片

楼主(2011-08-01):
这因当是~~~我刚注册时发的弟一个贴子了~~~ 哪时我还是个电子电路菜鸟

网友G:
属于智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