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intouch 软件?

楼主(2009-05-05):
和我们做的仪器仪表怎么关联?怎么用?谢谢指教!

网友A:
.

Intouch是工业过程控制中广泛使用的组态软件,它是美国WONDERWARE公司的产品,曾连续多年被国际过程控制协会评为最佳软件。与Intellution公司公司的FIX组态软件,NI公司的LabVIEW 虚拟仪表平台是当前三大流行工控软件。这些软件都支持世界知名厂家的控制设备,INTOUCH提供了许多类型I/O设备驱动程序,并以适合于过程控制而著名。

楼主:
谢谢 lpf336 的指教!

本人具有一定VB6开发经验,现在自己做的仪器仪表是用串口通信的,计算机的VB小程序可以实现对它们的访问控制。客人询问:能不能使用intouch ?
请问:如果用intouch 它们的接口如何进行,数据如何交互?
    恳请各位大哥,不吝赐教!!!

网友A:
我也没用过

你自己看看intouch的资料吧,等别人回答的时间早看完了

网友B:
intouch 软件肯定是支持MODBUS协议的,你的程序按这个协议来写,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C:
如果仪表是知名品牌

如果仪表是知名品牌,找到他的IO驱动即可,intouch等是专为自控专业人士使用的,使用者可以不懂计算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