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pid的闭环控制?

楼主(2009-05-06):
现有一方案,在步进电机轴上套一光电编码器作为反馈环节,由采样时间内反馈回来的脉冲数计算出实际转速,再与预期设定的转速比较的偏差e,再给pid调节。现在关键的是这个步进电机没有负载,不带动任何执行机构。
那么请问这样的pid控制的步进电机方案可行吗?如果可行,那么pid的三个参数kp,ki,kd如何调节?因为在整定pid参数时,速度没法在示波器中显示出啊。

看网上别人的:
“试凑法”设置PID参数的建议步骤:
1、把Ki与Kd设为0,不要积分与微分;
2、把Kp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观察压力的反应速度是否在你的要求内;
3、当压力的反应速度达到你的要求,停止增大Kp值;
4、在该Kp值的基础上减少10%;
5、把Ki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
6、当压力开始波动,停止增大Ki值;
7、在该Ki值的基础上减少10%;
8、把Kd值从0开始慢慢增大,观察压力的反应速度是否在你的要求内;

但我的是速度又怎么调节呢? 压力可以从压力表上看到啊!

跪求!!!!!!!!!!!!!!!!!!!!!!!!!!!!

网友A:
遥控电机正反转

遥控电机正反转AU-YK401说明书

一、    功能特点:
1、    2路输出.
2、    主要应用于:电机正转反转、遥控电动门(卷闸门上下滑动)、遥控窗帘左右滑动、遥控电机上下升降、安防等遥控领域。
3、    采用大容量继电器,可控制上千瓦的电机及设备。
4、    采用无线编码技术,无方向性,开关互不干扰;

二、    功能说明:
按向上键电机或电机控制相应设备正向翻转,按向下键反向翻转,按停止键电机或者整个设备停止下来。
三、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电压 DC12V
接收频率 315MHZ
接收灵敏度 -95db
工作方式:点动
最大负载 7A
编码类型 固定
编码方式 焊盘

楼主:
rt

大虾们
跪求啊

网友B:
好像没有意义

网友:
估计楼主有必要去简单了解一下插补

网友C:
步进电机控制

步进电机常用于开环控制。如果纯比例控制达不到要求,可以先使用一种规一化的数字PID参数整定方法,公式为:Du=Kp*(2.45*Ek-3.5*E(k-1)+1.25*E(k-2) ) (增量式数字PID算法)。
先调整好Kp后有需要的话再根据效果修改微分和积分系数。

网友D:
→→ 步进电动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 321页 5.9M.pdf ←← , 自已

一般是用伺服马达+编码器作闭环控制,用步进马达作开环控制
伺服马达驱动较简单,但定位困难,用编码器来弥补这个不足,且还能达到闭环的目的.
步进马达驱动较复杂,但定位方便,且能达到一定的控制精度(视步距角及传动结构而定),因此,在允许精度内用来作开环控制是上策,但再加个编码器作闭环控制,似乎有点浪费资源了.
实在想用,下面这本书里有介绍,自已去啃吧

步进电动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 321页 5.9M.part1.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481844872.rar
步进电动机及其驱动控制系统 321页 5.9M.part2.rar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48190201.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