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方案选择???

楼主(2009-05-21):
刚接触这方面,想起来很简单,后来一找资料,一问行内人,都说很难,不好做。我知道这里的高手众多,请大家为我指条明路。
要求:控制一个台面上下运动,运动速度0—500mm/min,台面负载50kg以下。定位要非常准确,定位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A:
你的机械传动方案是什么?

可以用伺服电机+滚珠丝杆+数字光栅尺,精度应该可以控制在0.01mm内。如果要高于这个精度的话,那就难搞了。

网友B:
定位要非常准确,定位精度越高越好。

  没有这样说要求的, 0.01mm 还是 0.001mm? 这里面的成本可完全不同!

呵呵,别"越高越好" 这样来描述

网友C:
你那里朋友?

我们公司可以给你解决你的问题
http://www.hma.com.cn/-杭州民安智能系统有限公司

网友:
速度慢,精度要求也不高,随便做做就可以了

开环也可以实现

网友D:
最簡單的方法幫你解決

您好!
    根據你的運行速度和行程及載重,我可以幫你設計.
    具體詳細談  本人在深圳, email : Josin108@163.com

楼主:
回楼上

 航母那个可以升降 F-18的升降台算不算?
这个没见过。不清楚
电梯估计不行。用户设定向上走10mm,那就该在10mm+_0.00几内停住。用户设定20mm就在20mm停住。电梯精确度没有这么高吧。

网友E(2009-06-29):
买个伺服吧

网友F:
清楚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你再问人家都不好回答了。还是把上面说的方案一个一个搞清楚再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