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通信请教

楼主(2009-05-21):
OMROM 的CPM2A与3G3M的变频器怎么用通信的方法来启动变频器啊?
看有TXD指令,手册上说明都很简短,最后个参数N到底是怎么计算?
还有CRC16计算,用梯形图实现CRC16的算法简直很困难啊

网友A(2009-08-13):
你说的太简单了我以前做过一个与变频通讯的,是倍加来的PLC与富士变频通信用的是485,注意几点:
通信的协议必须一致,地址一致指令应合乎规范,校验不能错,必须有一定的缓冲等等,必须明白CPM2A的指令含义和变频器的通讯手册

网友B:
贝加莱的用c可以直接编写程序固然好写。你要是也用梯形图些个CRC的算法就不说简单了。哈哈。楼上的只能自己慢慢琢磨了,没有人有硬件可以帮你直接试的啊。

网友C:
其实不一定非得CRC校验的,我用松下FPX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