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和气压的问题

楼主(2009-05-28):
我在网上看到有液压摆动马达。(我最近要找个摆动装置)
请问液压马达是不是要注入液体才可以驱动它动作的?不需要用电的?
还是通电后它是靠内部的液体运动而工作 的?
谢谢 !

网友A:
液压马达的动力源是压力液体--一般是压力贮油罐

气动马达的动力源就是空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