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驱动电流1-2ma的继电器

楼主(2009-06-04):
要求价格低、体积小,触点工作电流<20ma

楼主:
这样的继电器有吗?

这样的继电器有吗?

楼主:
干簧管貌似是一种可靠性不太好的开关

干簧管貌似是一种可靠性不太好的开关?

网友A:
额定条件下 干簧继电器应该比一般继电器更可靠、长寿才对

<big>
全密封、充有惰性气体、特殊的触点镀层... 这都会让接点接触电阻变化更平稳,寿命更长。

只是由于干簧管的触点间隙很小,触点容量很小,可千万别用来控制大电流、或大电压的东西哦,那当然会烧啦
</big>

干簧继电器的介绍

  干簧继电器是一种小型继电元件,它具有动作速度快、工作稳定、机电寿命长以及体积小等特点,在自动化、运动技术测量、通信技术等方面得到了应用。

  干簧管又称干式舌簧管,是一种在玻璃管内封装两个或三个由既导磁又导电材料做成的**所组成的开关元件,玻璃管内充有惰性气体(如氮、氦等)。管内平行封装的**端部重叠,并留有一定间隙或相互接触以构成开关的常开或常闭接点,如图a所示。

  当永久磁铁靠近干簧管时,或者由绕在干簧管上面的线圈通电后形成磁场使**磁化时,**的接点就会感应出极性相反的磁极,如图b所示。由于磁极极性相反而相互吸引,当吸引的磁力超过**的抗力时,分开的接点便会吸合;当磁力减小到一定值时,在**抗力的作用下接点又恢复到初始状态。这样便完成了一个开关的作用。

  (a)干簧管结构示意图

  (b)干簧管工作过程示意图

  干簧管作为一个开关元件,它有许多特点:

  ①作为接触控制的接触点,完全与外界大气隔绝,并密封于充满惰性气体的玻璃管中,因此大大减少了接点开闭过程中由接点火花所引起的接点氧化和碳化,有效地防止了外界腐蚀气体及尘埃对接点的侵蚀与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接点接触的可靠性,免去了日常使用中的维修。

  ②作为开关可动体的**,由于尺寸很短,这不但可以提高其固有的耐振频率,而且可以加速接点的通断速度。干簧管的接通和释放时间要比电磁继电器小得多,一般为1~3ms。

  ③由于接点的接触部分采用金、姥、钮合金镀层,所以接点接触电阻变化平稳,寿命较长,一般的机电寿命为1x106~1x107次。

  ④体积小,重量轻,安装灵活。

  ⑤干簧管系属同轴结构,因而可以得到良好的高频输出特性。

  ⑥可以十分方便地和永久磁铁相配合,以磁钢作驱动能源,可以不用电能。另一方面永久磁铁可以从任意方位接近干簧管,这给控制装置的简化及扩大应用范围带来了好处。

  ⑦干簧管存在着接点容量小、承受电压能力低和接点容易产生机械颤抖现象等缺点。
    干簧管主要有以下几个参数:

  ⑧动作安匝数:千簧管常与线圈组成干簧继电器使用。线圈的匝数与线圈中的电流的乘积称为安匝,这是磁动势的单位,安匝数愈大@磁感应强度也愈大。当干簧管继电器线圈

  中的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干簧管内的接点就会闭合。动作安匝数是指干簧管失去平常状态所需要的安匝数,又叫做吸合安匝。

  ②释放安匝数:是指使干簧管返回平常状态时的安匝数。

  ③动作时间:从干簧管加额定值激励时起至接点达到工作状态时所需的时司。

  ④接触电阻:是指从干簧管的引出端所测得的一对闭合接点间的体电阻。

  ⑤接点耐压:是指在干簧管相互绝缘的导电部分之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干簧管接点间所能承受的不产生飞弧和绝缘击穿的电压。

  ⑥绝缘电阻:是指干簧管在相互绝缘的导电部分之间,用规定的直流电压测量时所呈现的电阻值。

  ⑦接点电流:是指接点闭合时,允许通过接点的最大电流值。

  ⑧接点电压:是指接点断开时,允许加在两接点司的最大电压。如表列出了两种型号干簧管的主要特性参数。

  两种干簧管的主要特性参数

 相关链接:http://www.dzsc.com/data/html/2008-4-21/62094.html

网友B:
光电继电器,但低价比较难满足

也许使用像TLP521之类的光耦就可以满足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C:
恐怕没有那么小驱动电流的继电器

干簧继电器驱动功率在90mW左右,继电器能找到的在150mW左右
这还得看你的驱动电压是多少,12V以上,能达到10来mA蛮好了,若只有5V以下,则想也不用想了,办不到的
lz能讲下为什么限定1~2mA吗?能源问题?体积问题?

网友A:
LZ人都失踪N久了...

网友D(2009-07-08):
Avago固态继电器

Avago固态继电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