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电机烧坏问题??

楼主(2009-06-25):
电路图如附图,电机为有刷直流电机,负载电流0.3-0.6A,功率30-65W,单片机PWM调速,带堵转检测,现在问题是:偶尔会有1-2pcs在测试中会出现mos击穿,TLP250,以及驱动部分的电阻都有击穿现象,最糗的是,今天准备去做EMC测试,两台样机都烧毁,汗啊,各位帮忙分析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解决

MOS管两端并联二极管。

网友B:
解决

设计的问题多了去了

网友C:
VIN的电压是多少/

vin是多少伏的?

网友D:
耐压选高点。

  耐压选高点。选600v好点。

网友E:
MOS管VGS过高造成的

在MOS 的G 接个电阻到地或接个稳压管到地就OK了,注意零件的参数选用

网友F:
驱动不足

irf740驱动电压过低,导致烧管

网友G:
R12大了点吧?

U2的地接在R7的上边好点?
当然,照楼主说的现象,应该主要是管子的耐压问题。。。

网友H:
驱动电流

别的问题不说。。可能是由于你的驱动电流太小,导致两个功率管的开通不一致。。

网友I(2010-03-25):
能是由于你的驱动电流太小,导致两个功率管的开通不一致。。

网友J:
拜托!!!!!!

楼上几位!!!!!!

MOS管驱动是靠电压调节的好不好!!!!!!!!

还有我建议LZ将MOS管驱动电压提高一些

因为,在几年前我做过电动车控制器,基本原理和你的类似

其实MOS管烧坏的原因不是击穿,而是驱动电压不稳,造成MOS管开启不完全

增大了MOS管漏极和源极的电压,造成MOS管耗散功率过大,导致过热引起的。

驱动电路你可以参考一些专门的MOS管驱动电路,

不过抱歉,我现在手边没有,不然就给你传过去了

网友K:
主回路两点建议:

1、IRF740的耐压是个大问题,用在这个场合不合适,它的耐压才400V,加上开关感性负载时的尖峰电压,如果漏极缓冲电路设计得当,选用600V的管子是最好的结果。还是先选800V以上的管子实验为好。

2、另外,电机电流不大,使用2只管子处于什么考虑呢?单从电流容限来看,740的10A足够了。使用单管会少许多麻烦。

网友L:
建议:
1)驱动电压(Vin)最好在10V~18V内。

2)740的耐压明显不足。60W电流有5A应该就够了。
可以考虑用irfpg50   1000V6A  10元左右
或者IRFBC40   600V6A  3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