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9-06-28):
要求0--10V的可调脉冲电压输入,频率200HZ左右,经三极管同步放大到0--60V,用开关三极管可行么??最好能给出电路图,谢谢!!!!

楼主:
功率不会算

现在就是DAC0832出来,接两个LM741做负反馈,产生一个0——10V的脉冲,不知道怎么确定它的功率,能不能再算的??因为到时候三极管放大部分还要接电阻的,输出的要求是电流小于20ma,电压0——60V,请问要怎么设计电路??还有就是希望说下开关三级管的工作原理,网上说的不是很明白,希望有资料的话能告知下,谢谢!!!

网友A:
应该可行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