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9-07-02):
看资料有的设计会把其中两相的电流采回去算另外一相的电流,请问下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楼主:
能详细介绍下吗

楼上的能详细介绍下吗,为什么要加这个反馈呢,刚接触这个方面,不是太懂啊,谢谢!

网友A: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吧

没有绝缘漏电的情况下, 电流和应该为0吧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

http://a.uuzhijia.info/?281861-1.html

网友C(2009-08-30):
节省成本,可以少用一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D:
三相电流之和等于零,你会解方程就可以算出来!何苦还要多用个电流互感器!

网友E:
有的 时候还是不要省  这样三相 才能都保护好.

网友E:
楼主有机会交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