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用三个功率继电器 代替接触器去控制三相异步电机?

楼主(2009-07-04):
如题,用三个功率继电器,切断能力达到250VAC 30A,去控制三相380V交流异步电机,功率1.1千瓦,额定电流不到3A,起动浪涌电流也在20A以下.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用接触器的方案,一是体积大,接线复杂,二是成本高,控制回路也复杂,一般是用个小继电器控制线包.

而使用三个继电器时,我担心的是在切断时,触点的火花问题,希望可以用阻容吸收来解决.

但我在网上找了很久,并没有找到三个继电器的方案,在对三相异步电机的控制使用中,似乎不管功率大小,一律使用交流接触器.我觉得这里头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传统的接触器使用案例中,许多是使用按钮,继电器,接触器控制的系统,而不是单片机控制的系统.

另外,从我以往使用接触器直接控制交流异步机的情况来看,其寿命和故障率也不够理想.

希望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可取

这样作不好

网友B:
这两个东西生产的初衷就不一样

网友C:
你做到了3个继电器同步吸合断开的话

   是可以的。实际上你能做到么?

网友D:
绝对不可以

6楼说的对,3个继电器是不可能同步的,你的电机可能只用1次就烧了。

网友E:
楼主做这东东要对继电器有很了解也可以一式

一,要选择继电器“大”间隙的,因为电压为380VAC,一般常规为小间隙拉弧可能有问题。
二,选择吸合时间小及释放时间小的产品。
三,同步问题及便接触器也不是同步的,选择好动作时间还是能弥补这个问题的,电机烧也要一个过程,没这么快,关健是继电器造型,否则继电器也会没寿命的。
愿你能做出你想要的东东

网友F:
不可靠的,

继电器过流能力小,触点间隙小,多开几次可能会造成触点粘合,当关掉时如果有两个继电器粘合另一个断开则出现缺相情况会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