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低频震动和波形畸变

楼主(2009-07-09):
这里是一张电压波形图, 三相交流电机的 两相线波形 (3.5Hz 下).

专业的变频器在低频下的波形并没有比我的驱动好(畸变少).但是震动明显优于我设计的控制器.

关于正弦波发生器. 我使用 0~ PI/2, 256档表格, 乃至 512 档表格(查表和线性插值运算). 最后对波形并没有改善.

另外, 高频 30Hz 以上, 正弦波电压波形眼睛的直觉并没有能感觉出畸变.

网友A:
看电流的

重点看电流

网友B:
死区补偿要做做

楼主:
好的, 看看电流波形

网友C:
应该是补偿的问题

  你在低转速时候,U/F曲线中加上铜损失的补偿,不然你的力矩脉动会很大。

楼主:
to 7楼

  U/F 在低频段补偿, 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

  只是 U/F 曲线中的补偿,可以平缓力矩脉动. 这一点不是太想得通, 可有什么理论依据?

网友C:
哦,

 低转速的时候是属于恒定转矩。可以把电机看成是变压器,电压越低线损越大,励磁电流变小,输出能量变小,导致次级纹波电流大,电机也一样,你定子电流谐波小,并不代表转子电流谐波就小呀。不是很懂,都是些个人观点。

网友D(2009-08-26):
会不会跟电机自身特性有关? 比如绕组和电感的不完全对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