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包钢, 惊诧于现在的制造与技术

楼主(2009-07-09):
早就听说了关于 铜皮铝心的 铜包铝线.

昨日走市场, 却听说了铜包钢线. 咱们作技术的在想, 是不是高频上会用这样的线呢?

如果这样想, 你想错了, 它用的地方是普通的导线, 比如电脑的电源连结线...

网友A:
去年的市场就有人推铜包钢线。

要是电源是不行的,用在通讯也不错。强度高了,价格低了。反正电流也不大。

楼主:
我就是在买电源线的时候,听说那个材质的区别

网友B:
铜包钢还算好的呢,更有甚者200米一卷电线只有头尾几米是铜

其余是铁线

网友C:
根本不能叫铜包什么

    外表的铜是镀上去,因为非常薄而没有什么载流能力,只是为了仿冒骗人,做的绝点,整卷的线只给你把两头镀一下。山寨作坊出来的东西,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
    现在买成品电缆、电线如电源线、USB、PS2线什么的,量稍多一定要取样截断检查,我就遇过外表很粗壮的线,用不久就坏,截断一看里面的线不但不是铜的(多股线)而且非常细,外表的粗壮只是绝缘**造成的而已,这样的线载流能力很差,特别是导电材料缺乏韧性,折几下就断了。

网友A:
有铜包钢,还有铜包铝。

买的时候要多问一句,他们一般都会实话实说的。
多问几家,一分钱一分货。问题是你要问到。做个中国人,在市场上要东西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只讲价格,更要防止货不对路。

网友:
进步,中国的制造水平在进步啊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网友D:
铜包钢,10多年前就有了

用作电话线,是符合国家规范的,既结实,又便宜,信号也没损失。
外层的铜肯定是包的不是镀的,至于奸商怎么去充分发挥那就没办法了。
有些时候,奸商也是逼出来的。
我在移动(地方上),参加过集团公司统一采购。反正弄到后面,价格是下来了,不锈钢就变成了不锈铁,接地铜排按厂家私下的说法就是,铜还少点就不是铜了。。集团公司也是,那价钱买不锈钢原材都买不到,别人还给你制成品?什么都当是电子产品,反正每年要比上年降一点,要不领导那就没工作成绩,最后就是地方移动维护的钱还去了多的。

网友E:
以前就担心有这样的东西

现在真的有了。有一天你给老婆买的铂金钻戒,小心是包了钢的。

网友F:
铝线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铝的电阻率约为铜线的2倍,
但是密度比铜小得多,只有1/3左右,而且价钱便宜。
当然,铝的熔点比铜要低,过流能力不如铜线。

但是,在空间不受限的地方,用铝线可能比铜线得到更好的效果。

比如架空明线,用的都是铝线。基于强度的考虑,铝线束中心的几棵是用的钢丝。

用铝线不但能节约成本,而且施工简单,因为同样载流量的电线,铝材比铜要轻。

但是在电动机,变压器等空间受限的场合,铜线几乎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G:
楼主少见多怪了

10年前就见过有卖铁心镀“铜”的5类双绞线,说是镀铜,也就是看起来象铜。这种线连网的结果是,十几米长就只能跌跌撞撞跑10M了。

电子市场扯过一种线,外皮直径约1.5mm,30cm长的线,直流阻抗有0.5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