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和交流无刷电机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吗

楼主(2009-07-15):
(无正文)

网友A:
不完全正确

  交流电机也有同步电机的,
 直流无刷电机其实就是交流电机,不用换向控制器是不可以工作的。

网友B:
驱动电压不同了

网友C:
第一次听说交流无刷的概念

交流无刷的概念第一次听说,回头找资料再说!
先说说直流无刷电机。。直流无刷电机属于同步电机的一种,转子采用永磁体设计。需要专门的控制器进行驱动,电机后面有霍尔元件进行电机的换向。。永磁无刷电机如果采用方波驱动就叫做方波控制电机,绕组电流是方波,但是由于电感的作用实际是梯形波。。
如果采用正弦波驱动,就叫做永磁同步电机(PMSM)..绕组电流是正弦波。。
电动车电机也叫无刷电机也叫做轮毂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