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380/220V变压器给单相设备供电是否能防雷?

楼主(2009-07-27):
    由于夏季总打雷,我用单片机做的东西总被击坏,主要是开关电源部分。而同一配电柜里的3相变频器却安然无恙,我怀疑是因为我做的东西是单相220V供电有零线的缘故。 如果加个380/220V变压器,是否能好些呢?

网友A:
那就把变频器拆了研究研究...

网友B:
那是楼主的220V电源防雷没做好。由于有80%雷击高电位是从电源线侵入的,为保证设备安全,一般电源上应设置两级防雷保护。要在火线,零线对地间加压敏电阻串联GDT气体放电管(LT-B8G600L)。

网友C:
有多时候地线不会太完好。

网友D(2010-09-01):
压敏电阻为什么要串流GDT,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E:
用变压器后端加气体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