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编问题

楼主(2009-07-27):
   为在10位的数码管上以十进制显示一个长整型的变量,怎样把这个变量放到10个显示缓冲区呢?分别除以100000000,1000000,1000000.。。。。不是好办法吧

楼主:
这么做很占时间吧

   4字节除法很占时间呢。汇编里是有二进制转BCD吗的子程序, 这么做应该很省时间的

网友A:
汇编确实有bcd码转换指令

1.汇编确实有bcd码转换指令
2.汇编里的bcd码转换指令为DA  A,只用在加减法之后。
3.就算用汇编中的bcd码转换指令,也需要先将数据算出来,还是会用到了除法

网友B:
直接用个表来建立,然后查表的方法应该可以吧

网友C:
要用专门函数效率高(尽管同样除10处理),用C来除的话,占机时会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