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单片机连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中间有1m的距离,能直接

楼主(2009-07-27):
3.3V的单片机连接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中间有1m的距离,能直接连吗?

网友A:
不怕坏IO的话就可以直接接。

网友B:
MCU引脚的驱动能力有限,特别是3V3的系统,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的,具体可以SINK多少电流应用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最好是加一个光耦,最差也要加一级驱动

网友C:
XWJ大侠:
在MCU和stepmotor dirver之间加一个74HC06反相器行不行呢?

网友D:
加个UL2003也很便宜啊,做工业控制基本不需要太考虑成本,稳定是第一位的

网友E:
不可以。需要隔离驱动

网友F:
驱动器内部光耦前端都有一个270Ω左右的电阻,3.3V的信号接入驱动器,都不一定能打开光耦

网友G:
最好中间加缓冲,用OC/OD门最好,电流型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