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干扰问题。

楼主(2009-07-28):
用单片机控制一12V最大电流为2300mA的直流电机带动一真空泵,并且用一压力传感器检测真空泵的压力。当电机开始运转时,给单片机造成的干扰很大,使传感器检测数据不准确,偶尔还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现象,当电机停转时单片机运行正常,单片机使用的是AT89S52,请问,能有什么办法解决电机的干扰问题。

网友A:
参考一下

1.cpu和电机不要共一个电源,若只有一组12v电源时,建议用一只555电路12v供电,振荡后用小磁性变压器换流稳成5v给cpu供电,供电链路长一点能有效抑制电机火花干扰.此方法俺曾用于汽车中控门锁及防盗系统.用示波器看12v处有300V几十μs的发动机点火干扰,5v处静悄悄的几乎看不到尖刺干扰.
2.电机尽量采取措施灭火花
3.选用无刷电机

楼主:
谢谢2楼

CPU和电机的电源是单独分开的,电机灭火花的措施有哪些啊?

网友A:
一般是在电枢两端并RC吸收元件

取值大小要具体试验
还可用低压压敏电阻,瞬态抑制二极管等器件来抑制火花干扰

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应用指南 →  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8195314210.pdf

网友B:
个人愚见:
1.电机两端并0.47uF电容;
2.单片机供电使用线性稳压芯片,做好电源退耦;
3.控制端使用光电隔离;
4.必要时将控制板远离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