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comm控件的串口接收程序,接收单片机发送的数据有问

楼主(2007-01-05):
在两台计算机之间实验,软件可以接收到另一台计算机发送过来的数据(用串口调试工具手动或自动发送都行)。
但用单片机发送数据时,软件没有响应,接收不到数据,也不能保存文件。单片机的数据发送量512byte/s。是不是数据量较大,来不及显示及保存数据?请帮忙,感激不尽。。。。。
串口事件源码是:
void CSerialView::OnOnCommMscomm1()
{
   // TODO: Add your control notification handler code here

    VARIANT variant_inp;
    COleSafeArray safearray_inp;
    LONG len,k;
    BYTE rxdata[2048]; //设置BYTE数组 An 8-bit integerthat is not signed.
    CString strtemp;

if(m_comm.GetCommEvent()==2) //事件值为2表示接收缓冲区内有字符
    {             ////////以下加入处理代码
        variant_inp=m_comm.GetInput(); //读缓冲区
        safearray_inp=variant_inp; //VARIANT型变量转换为ColeSafeArray型变量
        len=safearray_inp.GetOneDimSize(); //得到有效数据长度
        for(k=0;k<len;k++)
            safearray_inp.GetElement(&k,rxdata+k);//转换为BYTE型数组,后面保存到文件
        for(k=0;k<len;k++) //将数组转换为Cstring型变量
{
            BYTE bt=*(char*)(rxdata+k); //字符型
            strtemp.Format("%c",bt); //将字符送入临时变量strtemp存放

            m_strRXData+=strtemp; //把对应字符串加入接收编辑框
}
FILE *pFile=fopen("ecg.dat","ab+");//追加打开二进制(b)文件
fwrite(rxdata,1,len,pFile);//写文件
fflush(pFile);
    }
    UpdateData(FALSE); //更新编辑框内容

}

网友A(2007-02-13):
建议你先下个串口调试工具来看看

看看是不是单片机那边有问题

google搜一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