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交流光耦 ,控制端 DC12V 以下, 被控制端AC 380V

楼主(2007-01-08):
(无正文)

网友A:
条件不全

多大负载?
两相控制还是三相控制?
是要调压还是当开关用?

一个光偶这个高电压的没有,可以用MOC3083两个串联使用。

但负载仅限600mA(极值)电流。

推荐使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三相控制, 用于控制 380v接触器的控制端

不知道MOC3020耐压够不够?

"固态继电器" 楼上可以推荐一下吗,用于三相控制, 控制 380v接触器的控制端,开关频率比较高?

网友A:
是用MCU或电子产品控制接触器?

那方案多了去:
1、小继电器控制大接触器(比较常用,经济实惠)
2、固态继电器(比较麻烦还要考虑散热)
3、SCR(可控硅)
一般都要加光偶的。关键是看后级驱动!

楼主:
楼上看来是内行,可以指点一下小弟吗?

我是用MCU主控制
大接触器是控制电机正反转,目前大接触器的控制端是380V,
我的想法就是选一光耦去控制大接触器,
楼上 可以指点一下小弟吗?
推荐一种 光耦或小继电器 ,不甚感激 ?

网友A:
那就用小继电器吧。

一般 250V/16A的就够用了,线圈可以选用DC5V、12V。。。。都可以,因为继电器本身线圈和触点就是隔离的,可以不加光藕,注意继电器线圈动作影响MCU电源。这样用法最多!

网友B:
可以用MOC3083

网友C(2011-01-21):
用固态继电器

网友D:
我也给你个电子类的网站吧  液位仪http://www.jztwdz.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