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磁阀电路问题

楼主(2007-01-12):
我是搞软件的,现在需要控制一个24V电磁阀,如图电路可以吗.电磁阀电流需要500mA
现在调试过程中问题是,接24V的S8050在不接B极的电压也为13.5V,郁闷啊.NPN不应该截止

的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故障现象都没有说清楚

楼主:
这样电路可以控制吗,可靠吗

这样电路可以控制吗,可靠吗

网友A:
乱说一下

这个电路实际上已经不需要控制电路就已经导通了,你接在光藕上的实际上已经工作了,建议你把光藕的3脚接在那个S8050的B端上,不知道你做设计多久,做原理图的时候麻烦你做规范一点,每个元件的可以让人好分辨出来,都用同一个Q2,说起来很麻烦的,所以没有人愿意答复你,做技术的人严谨点好.

网友B:
逻辑错了,光耦截止时Q2时导通的

网友C:
电路还是简洁一点好;

 GPIO=1的时候,光耦导通,电磁阀吸合;GPIO=0的时候,光耦截至,电磁阀断开;如果需要相反的逻辑,只要去掉驱动光耦的三极管即可;如果这个参数驱动不了BU408,减小R1即可;
最关键就是GPIO上电的状态;保证GPIO上电的时候电磁阀不工作;
如果BU408不合适,可以换TIP117这样的达林顿管;

楼主:
光藕不能流过20mA电流.如果BU408 C需要提供500mA电路的话

光藕不能流过20mA电流.如果BU408 C需要提供500mA电路的话,E需要20mA左右.

网友C:
所以要换成TIP117这样的达林顿管,把电路搞的简洁一点

网友D:
117可以,内部带二极管的,楼主最好要加,不过个人认为最好还

是MOSFET,加不要使用日产的光耦

网友C:
还可以考虑这样的接法:

哦,错了,光耦导通的时候过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有成熟电路吗.需要控制24V的电磁阀

highway 你说的电路怎么画MOSFET用什么型号好.

有成熟电路吗.需要控制24V的电磁阀

网友E:
绝对能用电路,不能使用你骂我!

绝对能用电路,不能使用你骂我!

“一般人 我 不告诉他”

网友F:
但是这些电路用在高速电磁阀上,可能没有一个合格

    如果仅做普通的开关阀,能用;若用于高速电磁阀,则就要求阀的开、关具备足够的快的响应时间,并且还应有励振信号以减小静摩擦力。

    若有做高速电磁阀驱动或者应用的,愿意一起交流。

网友G:
。。。。。。。。

是有点问题了。
1、用8050做输出管就行了。光耦能输出10mA。用HFE100以上的8050就能开关500mA24V。
2、电磁阀的线圈必须并上续流二极管,用1N4007就行了。

网友H:
月亮的图好象不对诶。对于高速的一般加一级加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