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专家在UC/OS任务中计算电量相对误差在上升?

楼主(2007-01-12):
请问各位专家在UC/OS任务中计算电量相对误差在上升?

开了一个独立任务累计电量,有功功率在AD任务计算。
在标准电子台上与0.1级电能表比较,相对误差在5小时内由-0.5%升到+0.5%。
U,I,cos和时间都是常数,电能误差也应是个常数。

void Task_Meter(void *pdata) //优先级比AD任务高
{
    fp32 fv1,fv2;
    pdata = pdata;
    for (;;)
    {
    fv1 = sDRtime.uiPower.fPW_P[0];  // 总有功
    fv2 = sDRtime.uiPower.fPW_Q[0];  // 总无功
    assay_Energy  (fv1, fv2, 3600);  // 累加总有功/无功
    OSTimeDly(100);
    }
}

void Task_AD(void *pdata)
{
    pdata = pdata;
    for (;;)
    {
        AD_Task();    // 实时采样分析(采样,计量)
        OSTimeDly(88);
    }
}

网友A:
会不会是系统抖动引起的

网友B:
计量的时间准不?

楼主:
把功率乘100倍累计,与基准表电量的相对误差,10秒就显示出

把功率乘100倍累计,与基准表电量的相对误差,10秒就显示出来。
E=P*T,是T的间隔小于1秒引起,每秒多累计电能。

      基准表     UC计量
 0秒  1.00        0.99    -1.0%
 5秒  2.00        2.00     0.0%
10秒  3.00        3.01    +1.0%

可能是OSTimeDly(100)的原因, 很难控制在精确1秒。

楼主:
要把累时间从OSTimeDly(100)减去

OSTimeDly(100)  ->  OSTimeDly(74)
考虑了累计电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