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测速

楼主(2007-01-12):
void cal_speed(void)
{

    if(tmr5isr_nums>0)//当T5产生溢出中断就认为转速为0
    {
        now_speed=0;
        ic_isr_nums=0;
    //    direction=NO_MOV;
        return;
    }
    if(ic_isr_nums>3)//当转速达到一定的转速的时候才开始检测
    {
        if(conflag.ad_ready==1)
        {
            if(conflag.velocity_ready==1)
            {
                //csbuf1/=2;
                now_speed=(unsigned int)(SPEED_CON/csbuf1);
                conflag.velocity_ready=0;
                }
             else
             {
                return;
            }
        }
        else
        {
            return;
        }
    }
}

void isr_ic(void)
{
    if(PIR3bits.IC1IF==1)
    {
    updata_sequence();
    PIR3bits.IC1IF=0;
            if(conflag.valid_hall==1)
               {
                PORTCbits.RC7=0;
                csbuf2=CAP1BUFL;
                csbuf0=CAP1BUFH;
                csbuf0<<=8;
                csbuf0|=csbuf2;
                csbuf+=csbuf0;
                   if (hall_sensor_count<hall_cap_count)
                           {
                       hall_sensor_count++;
                       }
                       else
                    {
                    PORTCbits.RC7=1;
                    csbuf1=csbuf;
                    csbuf=0;
                    csbuf0=0;
                    csbuf2=0;
                    hall_sensor_count=0;
                    conflag.velocity_ready=1;
                    }
                }
            else
               {
                       conflag.valid_hall=1;
                return;
                     }
    }
 else if(PIR3bits.IC2QEIF==1)
    {
        updata_sequence();
        PIR3bits.IC2QEIF=0;
        if(conflag.valid_hall==1)
            {
                csbuf2=CAP2BUFL;
                csbuf0=CAP2BUFH;
                csbuf0<<=8;
                csbuf0|=csbuf2;
                csbuf+=csbuf0;
               if (hall_sensor_count<hall_cap_count)
               {
                   hall_sensor_count++;
                PORTCbits.RC7=0;
               }
                   else
                {
                csbuf1=csbuf;
                csbuf=0;
                csbuf0=0;
                csbuf2=0;
                hall_sensor_count=0;
                conflag.velocity_ready=1;
                }
            }
        else
             {
            conflag.valid_hall=1;
            return;
                }
}
这是一段使用PIC18F2431的IC捕捉模块测速的子程序,现在的问题是检测到的误差会跳变,在1000的时候会有100-200的跳变,经过仿真观察是因为CSBUF1的值,在同等转速下产生很大的跳变,不知道如果去处理?
希望大家给点建议,已经找了10多天了始终没有找到问题!!
在此先谢谢!!

网友A:
你这样提问很难找到解答

你应该把你的检测硬件交代得清楚一点才便于别人帮你分析

网友B:
你用示波器测试一下你的电机

  你不要以为电机的转速是恒定的,100 - 200转的跳动可能是电机的问题了,我做过电机测速,苦恼的问题时有刷电机接触打火导致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