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个能取代继电器的芯片!比如MC33892

楼主(2007-01-12):
   最近嫌机械式的继电器太大,想找一个芯片来取代,需要能耐10A以上的电流。因为是控制高压开关的。
   找到一款飞思卡尔的MC33892,可是好像国内不好拿到货。希望能有容易买的芯片。
   芯片最好能我一个IO控制,类似单刀单掷开关和单刀双掷开关的功能。

网友A:
那为什么不用固态继电器。

这么高电压、电流什么芯片受的了?

楼主:
要相信芯片什么都能做,呵呵

我说的那个芯片就能行,它能承受60A,就是不清楚该怎么画板了,汗。
不用固态继电器是因为大了。我想做小,轻。不要不相信芯片,以后肯定这些大器件都可以用小芯片代替的。

网友B:
能否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