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3相6拍,110BC380C步进电机怎么驱动

楼主(2007-01-19):
是不是A,AB,B,BC,C,CA,按顺序轮流通电,正好走一圈

楼主:
电机的标称参数是,80-300V,6A

电机的标称参数是,80-300V,6A,可我把A线,只通上47V输入,用万用表的20A档量,都已经超过了,用交流13V的整流后没有滤波输入,它的电流只有,8A多,是不是只能接10多V电压,那标称参数是,80-300V,6A是什么意思

网友A:
需要串接限流电阻,或用斩波恒流控制。

如果仅用10V左右电压,电流也可能满足6A的要求,但电机速度高不上去。
提高电压再加限流电阻,可以提高电流的上升速率,使电机能工作在较高速度。

网友B:
顶一个

请问下,A AB B BC依次导通,脉宽有社么影响?
在看书,过段时间要用

网友C:
sin

绕组通sin电流,就可细分了,

网友D(2007-02-25):
A,AB,B,BC,C,CA
三相单双混排
步进角多少?
细分吗.
试试达灵顿驱动.

网友E:
A,AB,B,BC,C,CA

好象只是一个周期,步进电极不一定正好走一周

网友F:
楼主需要补习步进电机基本知识

可以先买一个现成的驱动器试试,剖析学习

网友G:
对楼主的测试方法实在找不到话说

楼主真想搞驱动器开发的话,先找些资料弄清楚相关原理和控制方法。说实在的要想把110的电机驱动器做好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没有过硬的模电、数电、MCU编程、算法控制经验和相关经费支持的话,请不要轻易尝试从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