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不听指挥了

楼主(2007-01-20):
这几天正在做控制电机启动的实验.电机为一个6W的额定电压是交流220V的电容分相爪极永磁同步电机.电机可以正反转,正转和反转端点接了一个0.27UF的电容.控制电路如图所示.图中只是对正转的控制,还未做反转的控制.如图中,合上开关S,电机停止转动.打开开关S,电机开始转动.
    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如下现象:
1 现象:当MOC3081的1,2脚都为高电平时,可控硅本不应该导通,却导通了,电机转动。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5%
2 测量,可控硅正常导通时,输出是AC220V,非正常导通时输出电压是AC110V左右
3 直流测量: 在可控硅不导通的情况下光藕2脚的电压是DC4.43V,在可控硅本不应该导通,却异常导通时,光藕2脚电压是DC4.59V。
   请问大侠,如图中所示电路,元件参数,可控硅自发导通的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电路应该如何改进呢?谢谢.

网友A:
HC04的输入端不能悬空,要加上拉电阻

这就是问题。

楼主:
谢谢chunyang的指点,我会把上拉电阻加上的

正如chunyang所说,74HC04管脚是需要加上拉,不能悬空.但是问题不是出在开关打开(既74HC04管脚悬空)的情况下,而是在开关闭合(既74HC04管脚接地)的情况下.在开关闭合情况下,本来可控硅应该截止的,但实际情况却是电机仍然在转动.能不能再分析分析原因呢?

网友B:
是不是吸收回路的问题?

楼主:
conwh 说的对,

说得对,经过实验,我发先将吸收回路的电容值降到0.01UF,问题就解决了,在此希望这个问题的解决能帮助到正在和我受一样困扰的兄弟.

网友C:
呵呵,就是C漏电造成的,C的特性是通交流

网友D:
为什么是C漏电造成? 请教

6楼: 呵呵,就是C漏电造成的,C的特性是通交流

难道是c的漏电是供电机使用?电机功率小?

网友E:
510电阻太大或HC04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E:
我是说那个前级(发光管)串的那个电阻

尤其在低温下,这个电阻太大。330 omh试试!

网友F:
好样的

高手啊,分析了半天不知道吸收回路什么意思,从结果上来来说,肯定是那个电容的问题,在光耦截止时,电解电容降压太小,导致了可控硅还存在触发电压,这样 的话电机在光耦截止时仍然还会导通.
道理应该就这样了.

网友G:
LZ硬件电路分析的不够

图中RC吸收的C不能用电解之类有极性电容.两端通过的是交流电又没整流如何能用电解?为什么要并联RC吸收?因为可控硅有一个重要的参数----断态电压临界上升率(dlv/dlt),这表示可控硅在额定结温和门极无触发电压即开路的情况下从截止转为导通的最低电压上升率,如果电压上升过大超出可控硅电压上升率值就会发生我们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误导通,通常我们采取在可控硅T1和T2极并RC吸收网络,从而来防止可控硅误动作,利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原理从而来吸收反峰高压,串一个电阻起阻尼作用,防止电路中由R,L,C在过渡过程中产生振荡在电容两端产生高压而损坏可控硅,,同时也为电容充放电起限流作用.

网友C:
不用电解也有楼主说的情况,只要有C存在,就肯定有漏电流

网友H(2007-03-03):
用什么RC吸收,用个压敏电阻多好

网友I:
这我也遇到过,只是把可控硅的两个阳极对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