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用过L297前辈指点迷津 急

楼主(2007-01-22):
最近在做一个步进电机的控制器,打算使用L297
刚刚看了一下器件手册,发现有一处没有看明白。请用过此芯片的人指点一下。
按照手册上的说明,L297支持整步和半步两种模式,通过引脚FULL/HALF的电平来选择。
针对整步模式来说,又有单四拍和双四拍两种工作方式可以选择。但是好像芯片并没有提供另外的选择端,请问我选择了整步模式以后,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选择工作在单四拍还是双四拍呢?

网友A:
根据FULL/HALF电平变低的时机来选择。

例如,复位状态是0101,如果此时FULL/HALF变低,就是双四拍方式。
如果复位后输入一个CLOCK脉冲,状态变为0001,此时FULL/HALF变低,就是单四拍方式。

楼主:
谢谢

呵呵,终于明白了,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