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04s 自举电容的取值问题

楼主(2007-01-23):
最近用到IR2104S这个芯片来驱动H桥。
查了一些资料和很多人画的电路,都说自举电容的取值对芯片是否能够正常工作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不同的人设计的电路在其他参数类似的情况下,自举电容的取值却又不太统一。
有没有使用过这个芯片的高人,指点一下究竟应该如何来取这个自举电容的值。比较合适。

链接中是我找到的一个关于如何来取这个电容值得**,但是公式中有很多参数诸如Icbs,Vls,Vmin代表的意义不是很清楚。请大家指点。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2321939385.pdf

网友A:
re

可以上IR公司的网站上找找,有更详细的**。

网友B:
通常按10uF取值即可

网友C:
用0.1UF也可以

用0.1UF也可以,驱动的是IRF640

网友D:
sunyongxin 请问一下~

IR2104多少钱一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