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7-01-25):
我要控制一个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通断
这个交流接触器是380V的 手头上没有380V的的继电器

我用OMI-SH-205  220V的继电器 可以吗?

经测试发现:

同等型号的交流接触器  220V 线圈电阻大概500-600欧姆左右
380V的线圈电阻大概在1.5K左右

接通断开继电器时间大于1秒

这样使用的话 会不会有问题?

谢谢

网友A:
试一下吧

可以试一下,要看继电器质量了。有的可以。

网友B:
我觉得不行

继电器会被烧坏的,几次可能没什么,多用几次肯定会出问题.

OMI是OEG厂家生产,质量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也不能这么用.

网友A:
理解错误

楼主的意思是用继电器220V的触点开断380V线圈。要知道一般小型继电器的接点很少有380V的。本人用过,也是无奈之举。但要选择触点结实,开断距离较大的继电器。可以试验用HH51系列。

网友C:
看怎么用了

是不是用plc控制220V继电器,再用220V的继电器控制380的线圈,这样应该问题不大